新手入行第一块板!昂达N61GT 不跑码

楼主(2010-02-08):
昂达N61GT 不跑码,开机跑00,CPU没工作?
上AM2假负载,测得VTT1.2V 为0,VDD2.5V为2.5V正常,PG1.93V,复位1.93V,时钟为0.02V,核心电压1.56V,Vldta为0V,Vldtb为1.23V,
DDR2内存238脚有3.36V,185脚没电压,PCI槽的B16为1.42V,Q1的S极为1.32V
POST卡复位正常,会闪!
今天从基地买的工具到了,刚好接了一单,这是我新手入行修的第一块板,谢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现在的思路是怎么办?CPU时钟没有怎么查?Vldta为0V又是什么意思?
哦,想到了时钟晶振,我换个晶振试一下。怎没时钟IC?找不到?14.318也不晓得躲哪去了?郁闷,AMD的板子是这样设计的吗?
用力压北桥也不跑码,还是00.晕了
大家都说是北桥虚焊,我想进一步问的是:在决定加焊北桥之前我有没有漏掉一些其他测试故障的步骤和方法?万一是其它地方有问题而不是北桥呢?
--------晕倒,刚压了很多次北桥,都不跑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压了一下CPU座,居然跑码,刷刷刷跑到C1,再跑到7F,准备上显卡试一下!难道老鸟们的经验也不能信?
-----刚接显示器,亮了,但是在XP滚动条时蓝屏,再上POST卡,发现又不跑码,00!
现在又头大了,求救!
---------拆开CPU风扇座子,重新锁螺丝,上CPU,开机跑C1,停在那边不动了,会不会是CPU座接触不良?8205能直接对它加焊吗?
唉,今夜无眠,瞎折腾啊。。。救救我啊。。
--------故障已解决:确实是北桥虚焊!拿到我朋友那边加焊北桥搞定!谢谢热心回帖子的朋友们!
----最新情况,晚上客户过来取机,发现又点不亮,跑00,用力压北桥没反应,压CPU座又能跑码开机,天呐,够折腾人的了。真TM糗!明天还得跑一趟!吐血!
----原因基本找到:是CPU座的问题,把座拆开看了惊呆了,里面的铜片全是歪歪的,有几十个脚之多,这样导致跟CPU针接触不好,难怪我压北桥没用,而压CPU座有时能跑码,问了客户,说是他有拆过几次CPU,估计是操作不当硬压导致座脚变形。。。但是目前没有这种940的座子,晚上准备退给客户不修了。。。唉,钱一毛也没赚到,折腾了两天!

网友: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CPU时钟是不是北桥内部集成的呢?接下去怎么办呢?不会菜鸟要开始动北桥了吧?
风枪还没用过呢,有点怕怕。真的是桥虚焊了吗?不晓得8205能不能直接加热北桥?

网友:
风枪没玩熟,建议还是不要修这板了。这种板子各处电路正常而不跑码的话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大家已经进来看了我的贴子就干脆说一下加焊桥的一些注意事项吧。。。不甚感激!

网友:
很明显,你压CPU座能跑码了 那就锁定座子!

网友:
压 CPU 座 会跑码;

CPU 座 虚焊。

网友:
请问一下CPU是不是BGA的,如果是的话加点助焊济加热。

网友:
CPU是插针的,我现在怀疑CPU座的问题而影响与NB的通讯,由经验会被误认定为NB虚焊!

网友:
买一个风筒直接加焊桥就好了,这要多练练就可以了,练熟了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不过我现在用BGA机加焊

网友:
桥加焊过之后要加风扇的,不然

网友:
手上刚收到货8205,可是这风枪只能上加热,下加热时会关闭。以后会搞个风筒或者锡炉之类的,现在刚开始,一穷二白!
桥加焊过之后要加风扇的,不然--这NB有带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