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强度和柔韧性如何

楼主(2010-02-08):
笔记本常用集成电路的强度和柔韧性如何?南北桥、显卡芯片掉到地上会不会摔坏?希望对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有研究的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大哥,你拿一个好片子试试不就知道了.
谁没事拿这东西做实验啊.
除非厂家吧.

网友:
南北桥芯片掉到地上,肯定摔坏了?肯定没摔坏?不一定?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网友:
要看怎么摔呢,我以前摔坏过CPU,掉地上再点就不亮了

网友:
钱多的可以多做实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