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关于I/O代换

楼主(2010-02-08):
今天修了一七彩虹945P的主板,不开机,测试是I/O坏了,原板用的是IT8712F-S   (JX     S)的I/O, 从旧板上拆了一个 IT8712F-S ( KX    S)的I/O代换上以后主板可正常开机了。但是检测卡跑码C1-C3然后复位灯亮一下 接着又C1-C3,一直重复。更换内存无果。重新又找了一个IT8712F-S  KX      S的I/O换上后开机现象仍然是同样的故障。无奈之下从另一主板上拆了一个 IT8712F-S (JX     S)的I/O换上,开机检测卡一路跑码,插上显卡 接上显示器 测试OK.  请大家讨论一下,是我开始换上的I/O本来就是坏的呢 还是这两个I/O不可以代换?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chinafix的io

网友:
应该是你换得就是坏得  这样得IO除了技嘉板子上得不能互换  其他型号得板子基本上8712F-S是通用得

网友:
不光是你第一次听说,我也是呢,我郁闷,我打的是  IT8712F-S  j        x       s的I/O 怎么就变了呢?我更换的2个是IT8712F-S  (K x      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