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莎7200GS显卡有时不认

楼主(2010-02-08):
有一个爱尔莎7200GS显卡,,有时开机报警,不显示,,,  但如果一旦可以点亮后,就一切正常,就是用一天也没有事,,如果正常时再关机 也可以再开机点亮,,也不会有事,
  显卡加焊了两次都没有解决故障,,也换了电容,,,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插槽洗一下。

网友:
用镊子刮一刮。

网友:
这个都换了多个主板了,,金手指也擦过了

网友:
兼显卡容性不好!这种问题很常见!可以试下刷新显卡BIOS实在不行。这张卡就不能用在这块主板上!
我也见过这种问题 彩虹HD2600PRO配华硕945主板!老是这种问题开机检测显卡经常不过!检过了只要你不关机一直用都不会有问题。。问题是检不过显卡开机老是搞半天才能开机!

网友:
最好重置一下,好多问题  加焊解决不了的
这种小芯片的很容易虚焊
spi总线和pci-e 总线上的零件监测下 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
这卡是用户的,,当时给他换了显卡,所以这卡就留了下来,,想自己用,可是总是出现一次开机开不了,,,重开就行了,,,
我以为是虚焊,,加焊了不行,,,再加焊,,两次都把芯片推动了,,想是不应当再有开焊了,,可还是不行,
如果重做,,我想这芯片怕不受不了这么多次高温了吧
另想问,,,这能不能是这卡的晶振不起振呢,,因为有时一次加电不行,,,关了再加电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排除 振荡电路的  问题

网友:
兼容性不好呗

网友:
我倒有別的看法
你說你電容換了,是換那一顆
還是全部,我建議你把所有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
拆下量一量吧
因為照你所描述的,是冷開機時才會發生
這跟修主板和螢幕時
會碰到的情況好像
常因漏液或容值減少了有關
提供你參考

网友:
确实是冷开机时不容易开机,,,我只是反电解电容换了,,固态电容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