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屏幕坏了吗

楼主(2010-02-08):
IBM T22机器,可以看到拖尾严重,有时甚至画面移位。外接正常

网友:
恐怕是显卡坏了吧?是什么机型呀?

网友:
感觉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假三星的943NW,就是这样,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上面2位,这是笔记本,THINKPAD T22

网友:
你可以找个屏代换试试,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坏了吧.

网友:
THINKPAD T22和我的一样丶我的CPU风扇坏了丶电池也坏了丶

网友:
7#你的屏幕也是如此?6楼,没相同屏线有什么好方法测量?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把屏线拔下来在插上去看看

网友:
排除法吧,我觉得屏坏的可能性较小 (另:这种机二手能卖多少钱,还有个0175的报错?)

网友:
接外显看看,外显正常的话,就可能是屏本身不良.

网友:
那就先查一下屏线吧

网友:
检查一屏线有没断线,没断换屏吧

网友:
看外接显示怎么样呀

网友:
换个屏看看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先看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换个试试看。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屏线量了,都通的,请问谁有T22的图纸,我想看下是不是显卡到屏线接口之间电路问题。还有我发现就是绿色拖尾最厉害(第一张图),错位可能是垂直、水平同步问题。

网友:
那个屏代换测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可惜没屏,没图

网友:
查屏的工作条件,用示波器打下lvds信号看正常不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试看,这样问,是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的,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你只能自己排除,
1,点屏 2,要是能找到一样的屏,就换个试下,确定屏没问题了,再修,这么老的机器,赚钱吗?

网友:
用牙刷刷下屏线,动动屏线,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我想是屏线坏了

网友:
论坛里有T22的图纸, 楼主找找!

网友:
屏的时候吧
三星屏?

网友:
T22一般坏屏线坏的多 屏跟显卡很少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LCD的CABLE线的问题!
线,通常单独测量的时候是好的,因为是它没有坏道一定程度,
是不好量出问题的。
建议直接先换掉试下!

网友:
屏线坏和屏的问题,先换屏线看看,不行在换屏看看

网友:
看外接啊 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屏坏了呀!哥们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感觉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527-1-1.html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T22,有独显吗?

网友:
量屏线吧,有4对线很容易区分,还有地线和3.3V供电.很好量.排除屏线的话,屏的问题可能性较大,T22显卡出问题的情况非常非常少.

网友:
换个显卡27.000的,以前遇上NC6000的一次是外接正常内花

网友(2010-03-12):
可能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LVDS接口电路故障。

网友:
这机器  T20   T22   T23  出了名的屏线问题  换了就好了  但少数及很个别的不是屏线 屏线90%

网友:
又可能是屏有问题  或者显卡有问题

网友:
外显正常,一般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查主板 屏线接口吧

网友:
【已解决】
换一块屏幕就好了,还真是屏问题。原屏 三星LTN141XF-L01,换了 三星LT141X7-124。
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接口一样的笔记本屏都可以互换,大家有什么换屏的经验分享下。
这2块屏有什么不同?

网友:
压一下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