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BM T400的笔记本如何解密

楼主(2010-02-08):
有谁知道IBM T400的
笔记本
如何解密,如题,我找到一个24S08读出程序出来,发现密码不再里面,没有这个
,都不好确定密码芯片,更不知道如何用编程器来解密,有高手指点下
笔记本

网友:
用编程器读出来再用IBMPASS啊

网友:
你好,楼上的兄弟,你说的这个芯片,我读过的,也用IBMPASS试过了,没有密码,没有办法,所以我说这个芯片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
你把读出来的数据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南桥下面的就是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