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试卡现在在谁手上啊

楼主(2010-02-08):
今天整理资料发现这张诊断卡的图片,
上次看到这边有XD在拍卖,不知道最后花落谁家啊,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种怎么用,我修本本的技术还不行,以后还得多请教,这个东东用处大吗?

网友:
诊断卡用来修本本嘛 部是很适用
首先还是要看 电流 和 波形
这两个之后 才是诊断卡 很多诊断卡都只能用于一款或几款机型
诊断卡修本本 总的来说不是很适用
当然IBM的诊断卡用来修IBM机器的话 还是不错的
其它大部分本本 没有专用的诊断卡

网友:
插MINI槽测PCI总线的?用处不是特别大了,现在修的机器大都没这个槽了

网友:
MIni的现在基本都用不上了,老点儿的本才能用

网友:
这个测试卡还不是成品喔。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卡 也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网友:
这个卡用处不大了

网友:
不是很有用

网友:
还没见过,不过现在能用上机器很少了。

网友:
用这个测试卡你还不如用示波器呢

网友:
这卡看着很强悍的样子,不知道用着如何.
上边那么多的发光二极管是组成字符点阵的吗

网友:
看上去是把七段数码管改成了点阵显示的了,功能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单步卡功能强大,会用的人好像不多

网友:
这个接口的卡现在几乎没什么用吧  现在主要是945   965 的啦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