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自动和手动,你的选则?

楼主(2010-02-08):
我选手动,我觉的很好用,需要什么量程打到什么位置。自动的好像就是自己回走到量程位置,不过听说很多便宜的是爬着到量程的。不过还是很多人选自动为什么呢,福录克有手动的表吗,我去买个。

网友:
还是自动的好用,当然要高端的才行,不然反应太慢。

网友:
当然是自动档,我用的第一块数字表就是自动档的,再用手动档一点都不习惯。指针表除外。

网友:
我用UT60D自动量程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用胜利VC93  感觉可以。

网友:
我用DT82040自动量程 觉得电阻档有点慢

网友:
就我喜欢手动的啊,晕死啦。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自动的。

网友:
手动也不错,很多修电视机的老师傅就是用500型万用表。指针的反应快。
只要你掌握好,不会打坏。。。
你就买一个手动,等不想用了时候在决定买自动吧。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还是手动方便,我现在两个表,一个MF47早期金川的维修大件东西专用,比如电视机非MF47不可,另一个原厂福禄克111迷你表,专门测量要求高的电路和测量电容专用,哈哈

网友:
我完全淘汰了模拟机械表,只用数字表,不管是7106的,还是高端的自动表。

网友:
我用的是从基地买的胜利VC97自动量程,感觉不错,做工特好,精准度还可以

网友:
我自动手动都有,感觉还是自动的好用些。

网友:
呵呵 用三个表  一个是UT30B  (小表)
                    一个是胜利 VC980C+
                    一个是胜利 VC97  和楼上的一样 基地买的  手动的感觉不是很好  使用时间长了 容易出现转盘触点接触问题 特别是二极档 由于用的最多 现在出现了接触不良的现象   但自动档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现在只用指针表 ,有MF47  U121  500

网友:
個人意見 感觉还是自动的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基地的VC89D,感觉还行

网友:
看来得买一个好的自动的 看好117

网友:
我没自动的 想买一个试试看
给不了答案

网友:
自动挡测电压方便,测电阻就调成手动的不就成了?(我指的是低端表,本人现在在用15B,自己设置量程后反应可以接受)

网友:
工具嘛,顺手就行,自动贵,手动烦。各有千秋。

如同针式和数字的,针式摆动直观,数字显示好读。

网友:
我原来用胜利高的VC97自动表,电阻档太慢了,最近换了fluke187的表,感觉就是不一样啊,从测电阻可以看得出来,自动表测电阻是从高到低是逐次逼近的,阻值越大时间越长,测欧姆数量级的vc97要4-5秒,187的只要不到2秒。高端的表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说错了,是阻值越小时间越短

网友:
是阻值越小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