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加东芝M200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0-02-08):
大家看看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Pinyin/2.3.614.201/Face/PicFace/Images/01.gif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详细介绍下啊,原因,手段。

网友:
回楼上 这个是解决东芝M系列笔记本掉电通病的 也有原电容买的

网友:
楼主看不清楚,楼主你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
为什么不去掉大电容,我没去加了两颗还是死机,去掉加四颗后好了

网友:
不用去啊  我加好好几台啦

网友:
晕你费那么大的劲干什么啊加在前面不就是了还来两条线

网友:
就是 啊 。正面有地方加的呀,我上周才加了两个330的电容

原来也是在背面加上后就上不了卡座

网友:
哥们 貌似不用这样修吧 直接换个NEC的电容就 OK啦 省事

网友:
NEC要1X,这个可以拆

网友:
装在背面CPU电感旁边岂不是更省事一些?

网友:
拆大电容很难拆

网友:
CPU正面的也加   不过有时还是不够啊   所以我在后面也加上

网友:
晕,我们都是直接拆了,从别的板上相同位置拆6个小的,焊上就行了,

网友(2010-03-12):
呼,我今天也修到一台M200的,触发会有短路现像,也许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要不贵,换个好简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