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648老主板的怪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0-02-08):
前几天接一主板,型号648老主板,内存用的168线sd,故障为不加电不开机,经检查发现为内存条烧毁,并且把内存供电场管烧毁,D-S击穿,可能是带电插拔内存造成的故障。换掉损坏的场管,和内存,上电,主板点亮,测各供电正常,时钟、复位、PG正常,关机后再开机,(问题出来了)cpu不工作,插测试卡,测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问题出在哪里?或许还有故障没有查出,随之拔掉电源线强行关机准备再仔细检查,折腾了一番,没有检查出结果,再加电试一试,各位看官,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主板又继续开机正常了,奇怪不?连试几次,只要把电源线拔掉隔一-二分钟插电就能正常开机,这时想到是否BIOS的问题?接着关机,刷BIOS,再开机正常,为了证实是不是BIOS的问题,再关机,再次开机问题还是CPU不工作不能开机,是否电池没电造成的BIOS丢失记忆,随之把电池卸下测量2.97V正常,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查COMS跳针正常,问题有点太奇怪了。琢磨了半小时不知所以然,索性不安电池看是否可以开机,随着测试卡的跑码非常利索,直到进入系统都没出现问题,又关机,开机连试几次都很顺当的进入系统,这时再测COMS跳线针电压为2.5V左右,正常应为3V左右。顺线找问题的所在,经查是一个代码为2A的PNP小三极管C、E结开路造成的。换上一好的三极管,安上电池,再开机、关机、开机一切正常,至此修板结束。

网友:
2.5V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