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V 进水,不加电,待机0.03A。

楼主(2010-02-08):
新手,大家别见笑,希望各位能给在下帮助。

不加电,待机0.03A,  上电池待机1.2A,10分钟后降为0.95A,电源开关有3.3V。现在还没找到5V和3.3V供电芯片是那个,所有板子上的电感已测,都没有电压,不知3.3V怎么来的。(也换32。768晶振)
共有MAXIM 8632E(有19V主供电)    MAXIM 8725E(应该是充电芯片,大部分脚位有电压,有12V充电电压)   ISL 6227CAZ  (有19V主供电)  PS51020 (有19V,5V)  ISL 6262(cpu供电芯片,有19v  MOS上管)

点位图和软件:

MAX 8725E.pdf

网友:
修了些什么东西,能说明白点吗,让我们新手也学学

网友:
PS51020是3V5V供电的,ISL6227是2.5V供电的

网友:
把EC也换了,换过注意晶振起振。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看看IOS是不是也参与开机的啊?修改F5SL的BIOS虚焊了也不开机!有待机!但电流0.045A

网友:
待机3。3V有些机子是PS51020控制产生的,有些是由一个线性调压模块输出产生

网友:
把两个L2AA的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期待高手的指点吧。感觉EC没有工作吧

网友:
我记得修F5SL的时候,待机电流是会跳变的,刚通电的时候0.004,1~2秒左右就跳到0。075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好像和图纸对不上,应该不是它的点位图。下面是你的主板照片和点位图的相同部位

网友:
我也觉得不太对,但是论坛上只有这个了。

网友:
先把3V 5V修出来吧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开机后才有3V 5V的,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短线

网友:
楼主思路有点乱

网友:
华硕有自己的开机芯片

网友:
开机后才有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