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修板!(联想L-S661E)

楼主(2010-02-08):
此篇讲述本人修复联想主板L-S661E的过程,但有一点最主要,也是让本人最最郁闷,
也值得大家借鉴的事情,预知详情,请往下看····
    下午4点,客户抱来联想天骄E1026X P4515J整机一台,故障为:上电测试诊断卡跑00,

CPU不开机,但有温度。
   排除CPU,电源等外设后,万用表测量到DDR第7脚只有2.2V,于是拆下主板观察外观,
发现给内存供电的MOS管-D43表面明显裂开,D极输出电压2.2V。接着,想都不想,

找到MOS管-9916H代换上去,再测量9916H,D极已正常输出2.63V,可是开机还是跑OO。
   再上775假负载测量:CLK分别为0.4V,0.38V  Vcore:1.4V  CPUPG:OV  VCCPLL:0V

CPURST:1.2V。  很明显,无CPUPG电压不正常。于是,从ATX第8Pin跑线路,可是跑不通,
可能直接进南桥SIS964了,手压南桥也不行,压北桥也一样。
  可在压CPU座时,诊断卡跑到C1,并有报警声,心想有戏了,于是上内存,诊断卡一路跑到26,

伴着‘嘀’的一声,可却没看到显示器出现Lenovo的LOGO。当时也没多想,
直接上BGA返修台加焊CPU座,说到加焊CPU座,本人当时根本没有把握,
因为以前有几次加焊失败的经历,心里边还有阴影呢。不过,这次却成功了!
   但主要的问题来了,诊断卡跑26却不显示,AGP各工作条件都正常,AD线阻值也正常,就是

不显示。上基地查相关资料,有的说清CMOS,有的说涮BIOS,有的说上PCI显卡,
有的说北桥挂掉····
    可手头上没PCI显卡也没编程器,难道是北桥坏? 不管了,加焊北桥吧,可北桥上的散热

片用撬,夹,拉,扯,敲十八般武艺全上了楞是拆不下来,他X的我真是服了这个散热片了,
粘得也太紧了,索性把主板扔到一边抽烟生闷气,顺便整理一下思路。
  看看时间,晚上7点了,先去吃饭洗澡再回来!
  8;30分,回到工作台,从头把各个电压,时钟,复位,各个总线阻值查了一遍,

统统都正常!真是邪门了!
  在代换显卡插VGA接头的时候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显示器VGA接口那头没有插好?
翻到显示器背面查看,发现VGA接头也是插得很牢呀。
又突然想到,会不会是VGA两头接反了?可没见过听过显示器屏线接反会不亮的的说法啊
既然想到就试试吧,于是把VGA接口两头调换过来,开机,26,期待许久的Lenovo终于出现!!!
吐血~ 当时真想一头撞墙上去~~~!

最后,只想说的是,维修真的是容不得一丝马虎大意,不然只会费时费力,弯路十八弯。
此篇虽啰嗦,可好歹也有些警示意义,望各位引戒,也顺祝大家虎年万事如意,财缘广进!

网友: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线接反了出这个问题了,不过我前几天也是遇到你一样郁闷的事情,主板修着丢在一边居然可以恢复正常了。

网友:
曾经修crt的时候vga头里面总断针,嘿嘿,不错的经历。

网友:
VGA 插反 会插得 进?

奇闻!

是开始的时候,就接反吧。

网友:
我也有修过不显示, 修了老半天怎么每片都不显示, 原来是VGA的线头断线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哈哈!VGA线也反了也能接进去!!![神人啊  但终归还是解决了!恭喜恭喜以后就不要这样了!

网友:
不是接口插反了,梯形接口反了根本插不进,而是线的两头插反。感觉VGA线两头,可以对调,VGA接口两头调换过来就好了?想不通!

网友:
碰上接触不良罢了

网友:
我也换个同样的错误

网友:
如果VGA线两头都为母,对调照理说也应该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写错了 。应该是接反,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写错了,应该是两头插反了。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天下奇闻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网友:
还真头一次听说这事

网友:
会有这等事儿?估计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呵

网友:
VGA两头接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接不上吧?

网友:
这线应该是两头都可以接的,这情况应该接触不好造成的。学习了,以后要注意着样的事。

网友:
接触不好的缘故多点吧,。

网友:
楼主   搞维修还是要心细啊

网友:
VGA线根本是不分两头的正反、我想是你头次根本没接触好、调个头接触好了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啊,没年也要修好几百块主板,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上BGA返修台北桥散热片应该先拆掉吧

网友:
值得看看,搞这行就得细心

网友:
幸運的事 就是沒有把板子交回客人說修不好 如果有的話那客人真的是要多謝樓主了

网友:
液晶 VGA 是不分的; 个人估计 一是 开始时 没有 接触好、二是 接线插针 有 歪斜;通过重新插拔后 弄好了。

做维修 是应该要 细心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你这种事 奇闻啊
怪事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哈

网友:
维修这东西,胆大心要细。千万不要冒进。

网友:
上BGA返修台北桥散热片应该先拆掉吧
引用 网友C:

,没拆, 加焊CPU座子为什么要拆北桥散热片?

网友:
哥们应该把他再插回来确认到底两头是不是一样!会是怎样的原理!那样以后发贴上来更加有意义!原则上两头不分的

网友:
厉害得很····
不过费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
本人不懂VGA两头接反是啥???

网友:
你调转接头以后能显示了。你说是接反的原因,那么你有没有验证过?

比如说你再把线重新调过去,而调过去又不显示。而你又再调过来,又显示了。再调过去又显示了。

如果你这样验证了,我就相信了.你也对自己负责嘛。是不是呀?

网友:
哎,你这种线还用,扔了吧,水货线就这样

网友:
VGA接头有反正吗,迷糊,,,,,不懂~~~

网友:
就是啊,你是怎么接反的,我修过这样不显的是因VGA的针弯了所引起的

网友:
接反怎么插啊!想不通。

网友:
来自: 云南德宏州瑞丽 来自 云南德宏州瑞丽
我觉得楼主的VGA口应该是没有铁口的那种...所以可以接反... 如果铁还在,根本不可能接反的!!
所以......这问题换线可以解决... VGA线基本上是可以对调的,不存在接反问题...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么多回复中,你竟然能想到了VGA口没有铁口。
还真猜对了!人才~~!
也怪我帖子没写清楚。不单单VGA线没铁口,连主板集成的VGA口都没铁口!
只是我懒得回复那么多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