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2-08):
修到一台DELL D800的机器是独显的,刚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电流有时0.2,有时0.5就掉了,测试卡也不跑码。先加焊内存槽看看,加焊后故障还是跟以前一样,跟着加焊CPU供电芯片,故障没变化。准备去做桥看看,就放在烤箱里面烤了二三个小时。拿出来试一下,竟然可以了,装机进系统试了一天都没问题。客户拿走后二天,机器又拿过来了。故障跟以前一样开机掉电。又放在烤箱里面烤了几个小时,拿出来又行了。客户拿走用了几天后又是老样子了。反反复复都几次了。客户现在都有点火了。真是很郁闷啦!望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把南桥。北桥都加焊一下

网友:
你好象还没动过万用表,测试过一点什么东西吧。量量几个主要的信号,电压撒,再看看几个重要的波形啊,不要象外行一样的,我们要的是修,要把问题找出来,不要什么巧合什么的。好好的认认真真地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