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液晶屏闪。。找不到故障

楼主(2010-02-09):
14寸液晶屏闪。。找不到故障 今天修一台是由笔记本屏改装成台式液晶屏的机屏是三星14。1寸的!每次开机大约1分多钟或有时半个多小时后就出现闪屏。屏闪是闪黑线。屏闪有时画面会向屏左右边跳动有时会停留 也就是说只显示4分之3的画面。我已排除高压板和灯管问题!高压板不通电也会闪!手头上没有合适的驱动板代换!现在分不清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屏线 屏芯片都已加焊过!问题还是找不出一!毛病只是开机一会才出现!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小弟要此感激了!

网友:
在开机后你马上用烙铁对你表示怀疑的元件进行加热,看看是不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好造成的,这个故障可以排除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事灯管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电压不稳啊!看一下电源电路电容有没有坏的!全部换掉试一下!还有就是高压板用排除法试一下!解决的话望回应一下!!

网友:
若排除高压,灯管,那么你还是看看屏驱动吧!还有不要忽视电源部分!

网友:
直接外加一个3.3V到屏试一下

网友:
屏线确认接好了没      程序错误也有可能

网友:
感谢 4楼-5楼的意思见。但电容他全换过了!还是不行! 6楼的方法还没试过。感谢7楼屏线已确认没接错!现在测得屏供电是3。3V好稳定但屏还是闪!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和屏主芯片虚焊

网友:
你还是换下 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可不可以用点屏工具试一下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驱动芯片和屏芯片 都加焊过了!!只是开机一会就闪!麻烦了手头上又没有这种驱动板!估计是屏芯片不好了!

网友:
与灯管没关系的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修过一台是灯管打火,造成干扰纹的

网友:
建议楼主弄一套试机用的板子,液晶光想一个个元件换有时不太现实

网友:
不知道你单独测试过屏没有   至少也要确定是屏的故障还是其他板卡的故障 这样有些太盲目的发问了吧  这种情况如果3.3V没问题的话  不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就是屏的主芯片的问题了  还是测试屏没问题再研究吧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的所在了。。本来已放弃了维修,已通知了客户告知屏坏了修不好了。
今天早上不服气又拿出来开机。1分钟左右又开始跳屏了!跳了之后自己用手一下一下零件用手摸,看是不是那个零件发热过大导致不稳定,一个个摸差不多摸完了!感觉没觉得那里有什么不对。突然摸到一个像三极管的元件发热比较大。。一下定住了细心一看??怪了这个不是三极管再一看是屏的3。3V跳线帽!怪了屏跳线帽怎么会发热这么大呢??是不是接触不好??关机。把跳线帽去掉用铜线把屏3。3V跳线加焊死!再开机测试 试了大半天竞然没有跳屏。。显示器正常工作了!晕呀!竞然是屏供电3。3V跳线帽接触不良开机后发热导致屏供电电流不够!但用万能表测电压时不能测出电流!小小跳线帽害惨了我呀!

网友:
在电源 高压电路 灯管 这三部分中查找

网友: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的所在了。。本来已放弃了维修,已通知了客户告知屏坏了修不好了。
今天早上不服气又拿出来开机。1分钟左右又开始跳屏了!跳了之后自己用手一下一下零件用手摸,看是不是那个零件发热过大 ...
引用 网友B:

LZ别伤心,这也算对得起那份维修的钱啦..你要是一开始就找到跳线帽问题,修好了.还真不好意思要多少钱..现在折腾你好几天,才发现是个跳线问题. 呵呵,多要点儿..心理也平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