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发烫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2-09):
接到一台联想进水机,烤干后补好ISL6237的VIN线,通电电流升到0.31掉电同时ISL6237发烫
请问大修们有哪些原因造成ISL6237发烫呀????
谢谢

网友:
肯定有短路,先排除短路。

网友:
后级电压有短路的现象,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VIN都烧断了,一般来说6237挂了

网友:
芯片本身还有周边电路,再下来就是负载电路了

网友:
先考虑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你先把它去掉,对应电路图,量下电压脚的阻值,要是没有异常,就换个好的,再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