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奇怪的板子

楼主(2010-02-09):
一开始是不能点亮,诊断卡代码显示是内存不过,看周围的电容,鼓起来了N多,请朋友全换之。后来拿回来可以点亮,顺利进BIOS,可以GHOST,但是不能进系统,也不能进PE。而且有个这样的奇怪现象,按开机键,接通马上熄灭,然后大概5秒钟又自动接通了。然后跑码。就是进不了系统,克隆可以,但是装不了,桥的温度正常。这块是845的奇怪的故障.
再看看这块462的板子,一开始是可以用的,偶然超频一下,因为上的巴顿嘛,只是在BIOS里面超,没有加压,结果点不亮,后来还出现滴滴滴的声音,是BIOS报警。清空,然后又点,不跑码,电容全部正常。再到后来都不通电了。我把电源接通,然后直接把20针轻轻的按下去,没有完全按下去竟然通电了(这样做是不是叫强行加电,会有危险不,本人是新手,所以胆子大点,敢乱来),然后,摸一下桥,最少有90度吧,还是不跑码,但是可以通电。我一个专业人士看了说,是桥坏了,我不是很敢肯定,所以,到这里来请大侠看看,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你先换内存看看,第二个估计桥挂了!

网友:
。我把电源接通,然后直接把20针轻轻的按下去,没有完全按下去竟然通电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572-1-1.html
把20针按下去可能通电??

网友:
大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第一个 看看电容正反  电容容量对不对  换跟内存试试,第2个你打打阻值  桥供电坏了桥也很热

网友:
第一个,硬盘也有可能有问题。
第二个,桥的温度太同了,挂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量一下桥旁边的一些小元件,看电压正常否

网友:
第二个肯定桥挂了

网友:
是 啊 很有可能

网友:
第一估计是硬盘问题!第二CPU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