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弧zx-I865L不过内存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0-02-09):
   学习饼哥和凤城兄,俺这回也来做个图文并茂的实例出来……,此板修起来不难,但是第一次做实例,可把我给忙坏了,闲话少说,开工……

收到板后,客户反映有偶尔可以亮机,大部分时间亮不起来,目测无掉件断线问题,打值基本正常……,上电测试,诊断卡档D4,清理内存金手指及内存插槽,重新拔插,故障依旧

测内存供电,2.24V偏低……

输入极3.3V正常……

控制极4.95V正常……

跑线路发现此为一典型的VCC_DDR的内存供电电路,电路图如下,供电场管的S极输出电压反馈给运放LM358的反相输入端2脚,当2脚和正向输入端3脚电压相等时,得到一个稳定的输出2.5V的VCC_DDR

测LM358 正向输入端的电压为2.24V,说明是LM358的前级输入有问题,反向跑线发现此电压是从南桥底部经过两个电阻R364和R346分压过来的,如上图,测R364左侧电压为2.85V,经公式计算,LM358的3脚输入电压为2.85*150/(150+39.2)=2.25V左右,和前述测到的电压基本吻合,说明南桥过来的电压有问题。

测与南桥供电一路过来的PCI A14脚,电压2.85V,证实了前面的推测……

再测与A14相连的三端稳压器1117C的输出脚,2.85V……此处电压应该为3.3V。

测输入端5.08V正常……

先换个再说……

换了个ASM1117上去,故障依然……

此板上的1117C是可调输出的,于是测ADJ脚相连的两个电阻R405和R407,发现其中R407标称为32A的精密电阻阻值失效,原值应该为210欧姆,实际拆下来测量只有100欧姆左右……可惜是单人操作,无法拍下图来,手不够啊……

从料板上找了半天,本想找个固定输出的1117-3.3的改造一下,可手头上的料板找了半天竟然没发现,却给我找到了一个33A的电阻,阻值是215和原来的差不了多少,管它的,先换上试试……电压变为3.41V,问题不大

PCI A14也正常了……

再测  内存电压,2.69V,正常……

上电测试,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呵呵,小弟第一次做实例,经验不足,以后会多多努力,大家多给点分和威望鼓励一下哈……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是不多见,可惜没有多一只手无法拍下来……

网友:
LM358的3脚输入电压为2.85*150/(150+39.2)=2.25V
  这个怎么算的? 一提到数学就头疼!

网友:
串联电阻分压啊2.85*R2/(R1+R2),这是最基本的初中物理公式吧……

网友:
高手,要是我,还真不知什么跑下去,跑不下去时,直接飞个线2。5V电压给内存供电不知正确不?

网友:
直接飞?从哪飞2.5V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恐怕不行把  那LM358不 成了摆设了!!

网友:
哇噻!漂亮!了不起呀!如果是不上电的板我会查到3。3VSB不正常,能上电了我可能就查不到这个电压了。

网友:
电阻会变小?我师傅说电阻只可能变大 不可能变小啊

网友:
开始我也怀疑,怕在路测量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于是拆下来反复测量,阻值确实在100到120之间……,可就是因为手不够用,所以没法上图……

网友:
哎呀 ,  学习, 学习,  今天也碰到了一块华挚462,   也是内存电压不对,   是这样的,  它有时有2.08V,  有时有2.15V  ,  就是不到2.5V   ,我以为是上拉电阻不对,   就换了个,  嗯 ,  竟然上来了,2.56V  以为就这样好了,  但是,等到它温度降下来后再试,哎,  还是和原来一样, 2.08V   左右, 我用风枪对着358旁边的电阻   吹了一下热了马上通电,  哈,  电压又是2.56V  了,  奇怪!`这样都有!~!~ A14电压3.4V,358可是早换过了的,  想必是某个分压电阻的问题,!~    由于忙于修一台液晶电视这板就放那里了,  看了楼主的帖,  呵呵,  我这就去好好看看,

网友:
学习了  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  不过你这个堪称经典维修了
一把我都换管子  不好使  就改电路  看来还要查到本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那图纸是我自己用软件画的啊……,画了两三个小时的说,NND,也是第一次用那软件,DXP2004,凤城版主建议我用的,摸索了几个小时才画了这张图,这个实例,就这个图做得最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认识我?

网友:
先灌下水,NND  像这样的贴子,对新手帮助好大,有助于经验的提升。要是多点像这样的贴子真好

孤帆远影 -20 你先灌下水!我就先扣下分

网友:
以前在有关电阻资料中看见过只有金属氧化膜电阻偶尔会出现软击穿和短路的现象,本人从事维修20多年从来没遇见过电阻会短路和电阻阻值变小的实例,今日算是开眼了

网友:
高手,要是我,还真不知什么跑下去,跑不下去时,直接飞个线2。5V电压给内存供电不知正确不?
引用 网友B:

此板3VSB都明显偏低了
即使勉强把内存2.5通过飞线解决,难保不出其他的问题

网友:
1# 俾面派对

网友:
楼上的想说什么?

网友:
发现其中R407标称为32A的精密电阻阻值失效,原值应该为210欧姆,实际拆下来测量只有100欧姆左右……
电阻值变大的经常见,,,但变小的修了多年,,,,还没有见过,,,从电阻的制造工艺来说,,会变值,,一般不会变小,而会变大

网友:
回楼上,上面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测量出的结果我也感觉到很奇怪,也是从来没见过阻值变小的情况,还特意多测了几次……,由于那个贴片小电阻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去了,也没办法再测试上图了,为验证这个问题,特意将R407换了一个标值为30A的精密电阻,实测值也为200欧正常,换上后再测1117输出为3.26V仍偏低

再测内存供电2.57看似正常了

此时上电跑码仍然档D4,看来电压还是偏低,再换回33A的电阻,上电跑码正常……

由此推断是开始1117输出偏低肯定是由于R407阻值变小导致,至于是什么原因使阻值变小,不得而知。上网查了相关资料,一般的说法也都是阻值大部分情况下只会变大,极少数情况有变小的。说是什么某些电阻采用的电阻膜的氧化物导电性比原来要强,导致阻值偏低。这个我就没有具体研究了。还有的一篇文章谨防固定电阻也会阻值变小-作者:魏秉国,但由于是要付费阅读,又要注册,挺麻烦的,就没去下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相关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
楼主用的啥绘图软件,电路图画的很清晰,图文全有,对新手的帮助大

网友:
"发现其中R407标称为32A的精密电阻阻值失效,原值应该为210欧姆,实际拆下来测量只有100欧姆左右"
楼主怎么知道原值是210欧的啊 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DXP2004,凤城版主介绍我用的,这个图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兄弟,我也是个菜菜,呵呵!如果想学,不要找我,找基地学习吧,饼哥是我的老师,我都跟他学的……

另外,顺便说一句,这里不准发QQ信息的,你还是自己删了QQ号码吧……

网友:
楼主写这个实例分析思路非常清晰,我有收获,从楼主画的线路看出,既然是南桥发出的基准电压,如果不正常就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感谢

网友:
受教了。。。对我们新手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帖子多益善

网友:
高手真多呵呵,这个帖子真不错,年轻一代的成长刚好在互联网发达的时候,比我学的时候可是好多了,那个时候可是什么资料都不好找的,全靠电子报那点信息的,现在网上找什么很方便,学起来也会快的,真是好时代呀呵呵

网友:
"发现其中R407标称为32A的精密电阻阻值失效,原值应该为210欧姆,实际拆下来测量只有100欧姆左右"
楼主怎么知道原值是210欧的啊 请教~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去找找吧,这种精密电阻的标识法叫E96标识法,有一个对应的表的,在那个表里可以查到……

网友:
高手,看的出你的基础比较厉害,不管是理论还是动手,确实不错,希望能多看到类似月饼老师这样的帖子,你的教程帖子开始继承了他的风格了,是我们的福气了。期待你更多的好教程出来。

网友:
为什么内存电压上到2.57还不过内存呢?2.69就过了,内存的电压不是2.5的吗?什么原因呢,1117输出电压3.26和3.3也不差很多了,怎么就不过内存呢?

网友:
2。4电压偏低, 只能佩服楼主的经验了,如些小的电压偏差,我还以为是表误差或电路输出误差造成,没想到居然成为故障,难怪我十几块一手板子一块都修不出来,有空再重新测过

网友:
E96标识法 这个能上个表上来让我们参考就好了

网友:
太狼兄,认识我不?你真是太NB了,我可没这样的精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些板子的电压是要比标准的要高,特别是一些杂牌板子,对电压的要求更高,2.57看似是正常了,但实际上电测试仍是档D4,还是内存不过,我据此推断内存得到的供电还是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272&highlight=e96,兄弟,你参考这个贴看看,要学会运用论坛搜索……

网友:
不错,有图有文写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您是?多多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
2。4电压偏低, 只能佩服楼主的经验了,如些小的电压偏差,我还以为是表误差或电路输出误差造成,没想到居然成为故障,难怪我十几块一手板子一块都修不出来,有空再重新测过
引用 网友K:

内存供电的电压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41楼灰太狼,这个解释正确,内存电压但不能超太高,低了肯定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的表是和我的一块差不多

月饼 -1 你关注的与别人就不同。

网友:
LM358正向大于负向 输出的是正向吗 新手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L:
LM358在这个电路只是起到一个线性放大的稳压作用,不是比较器开关的作用,按理论应该是正向大于负输出会是个高电平,反之是个低电平。。。。在笔记本里常会用来做一些电路的切换开关........我也不是非常得了解笔记本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的话  多数是电压出问题   现在第一次见到电阻坏的  我修的N块主板  多数是场馆出问题 要不就是控制极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新手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
楼主比较勤奋! 相比我有些懒了

网友:
这贴应该加精,新手就需要这样的贴。

网友:
这种维修难度不算高,只是做图解比较详细,为初学者做个参考,谈不上加精……

网友:
菜鸟先在这谢过LZ了,学习学习先。

好像除了我之外,全是高手--累牛满面

网友:
飞线也不能决绝问题的!3.3V偏低哪能开机啊

网友:
好贴!好榜样啊!
----------------------------------------
我来证实一下,电阻确实有变小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有一次103电阻居然变成12欧姆。导致RSMRST#没有电压不通电。。呵呵
-------------------------------------------
灰太狼多发点这样的例子吧。我看到都会加精!

网友:
呵呵,多谢饼哥支持,发了贴以后,有朋友质疑电阻值变小的问题,心里一直也是不踏实,现在有“板神”饼哥出来证实,终于放心了……

网友(2010-03-11):
本人见到过一2万阻值的电阻,变小损坏的情况。当时共有四组这样的电阻,比较了一下就它明显小。没怎么怀疑,小了, 我就换。在这里才看到竟然还有人没见过阻值变小了的电阻呢,,,也许是你思想的误区吧。既然坏了,能变大,也能变小吧。、

网友:
太好的贴子了,不顶真对不起楼主,强烈建议加分加分

网友:
这教程真的太好了。。 以后多出点。。谢了

网友:
lz强悍,努力学中

网友:
这实例好啊。

网友:
我也看过变小的,可是我没去注意这个  呵呵,还是LZ厉害呀。谢谢分享呀?

网友:
恩!! 不错 其实电阻变小的事我也早听说, 但没见过! 听说有个电阻穿了什么的???
[dan 师傅说:电阻只会越用越大。只有烧断 没有击穿!!]

网友:
我这里有一 至达845gv的板.不过内存.主板电压正常。内存供电2.6付左右.
槽挂过 擦过 。内存换过 排阻吹过.
不过

网友:
强悍 要是我就修不出来

网友:
电阻变小 就象 轻微短路

网友:
非常之经典。我修了板子有一年了。。也就是换个三极管。场管什么的。。有达到这电阻的维修可谓功夫到家了。。。学习。。。

网友:
越看越心动
有机会一定要到基地区学习下
真是很强悍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怎么形容呢,这叫芯片级别维修。现在的修理工都是“解法子”,内存不过--电压问题--电压不对--查管子--管子正常但电压不正常,跑跑线,找不到,就不修了。哪里像LZ这样专业!

网友:
金属氧化膜的电阻会出现软击穿短路,PCI14针电压是由南桥提供的,1117前面的两个电阻是210欧

网友:
电路原理分析透彻,思路清晰,表达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
一直以为没有电阻阻值变小的说法,看了楼主的帖子才认识到:以后要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