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条的问题会导致本本掉电保护 不起动吗

楼主(2010-02-09):
请问高压条的问题会导致本本掉电保护 不起动吗

一台t41p的本本,开机风扇启动,但几秒钟就断电,拆下主板,接上电源 和外接显示器,再试试 开机没问题呀,于是再接本本的屏,怪了还是不能开机  几秒钟就断电   那就在屏上了,  最后发现接屏线开机不断电   只要一接上高压条就会断电。

请问这个高压条要如何修     这种现像会是高压条的什么原因造 成。

网友:
高压的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高压如果修不出来的 可以换个 或者改个通用的

网友:
别把屏按回屏支架上去,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只要插上灯管开机,刚到启动画面就断电,以为是高压条不好, 替换了它,还是原样,最后把屏重按回屏支架上,好了,真奇怪,以前换屏没有也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高压不正常是会保护的,楼上说的什么按回支架什么的估计是接到屏蔽类的奇怪问题吧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嘛

网友:
像你说的也不一定是高压的问题,屏幕上也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灯管两端有搭铁的地方或者高压条坏都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屏线接口的 保险    看看

网友:
要不换过高压板,要不换过灯管试试,还不行得测测高压保险和电压有没问题

网友:
大家好   ,   我都没接高压条与屏相接    只是把屏线与高压条接了   开机高压条灯闪一下  再几秒钟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