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里的模块是指什么?

楼主(2010-02-09):
常听论坛的老师们说模块这个词,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还有什么查看模块,谁能简单说一下?
硬盘

网友:
硬盘里的模块,只是一个存贮地址。是软的数据,不是硬件。

网友:
是不是就是所说的固件

网友:
对,比如43号模块,就是指43号固件。

网友:
老师们所说的检查模块是不是就是把硬盘设为安全模式,把固件读出来,再打开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不设为安全模式可以读取固件吗?我用的是D版的PC3K.

网友:
正常模式下操作。
安全模式一般是板级操作,如读写ROM等,就算用安全模式进,加了LDR后也引导进正常模式了。

网友:
我的理解,修硬盘所说的模块就是一些有特定功能的程序的集合,当然这些程序就指所谓的固件

网友:
控制硬盘工作的程序统称为固件,固件有许多的模块组成,各个模块有各个模块的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