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09):
(图片)

网友:
这不就是扫描到你的硬件信息么,你想的什么意思,说清楚可能答的也清楚。

网友:
输入开机密码后不进系统了,有时重启几次才进系统,想进BIOS看一下,一直提示正在进入,还是进不去,是不是RTC电池电量不足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嘛,刷了不行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先清除CMOS信息看咯

网友:
BIOS进不去可能是rtc电路或者是BIOS文件不正常

网友:
像LS所说的还是先看看CMOS电池

网友:
先易后难。先放主板电试试。

网友:
先COMS放个电吧。。

网友:
COMS电池电压低

网友:
在加电自验,BIOS  CMOS  相关有程序的IC 都看看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自检界面啊!好像是联想品牌机的板子,按F2进bios的!进去慢的我碰到过,sis芯片组的+256ddr2内存的带网络同传的联想机就是进去慢的!反正带了同传就慢

网友:
先放电吧!也许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