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怎样恢复数据

楼主(2010-02-09):
一台HP台式机我在做系统的时候选择了恢复出厂值。把所有硬盘分区删了重建了一个分区,并安装了系统。客户的资料相当重要,都存在以前的D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出来,用什么好点的软件。谢谢。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
可以的,用分区恢复软件,不过你装了系统,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了。因为你装系统会自己带程序装到D盘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
不太好说,只要没有覆盖到,恢复机率还是蛮大的,挂到别的机上扫扫。

网友:
谢谢LS的这个兄弟。不知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款可靠的分区恢复软件呢。谢谢。在线等

网友:
用DISKGEN试试

网友:
重分区又写了资料进去,只能试试了,机会不是很大

网友:
还是手工建d盘的分区表吧。看看dbr有问题没?

网友:
我觉得用易我分区表医生找分区更直观些

网友:
原本有系统,重新分区后也只装了系统,还原原分区后应可以恢复D盘资料。

网友:
能恢复的希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