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启动的高压板怎么改成低电压启动的啊

楼主(2010-02-09):
到底怎么改啊 我搞了个PNP的三极管加上去也不行啊
要不哪里有卖的,我买一些啊

网友:
LZ说的是把开关高电平改为低电平吗?用个三极管应该能行呀

网友:
把高电平处接个开关管就可以别称低电平

网友:
就是接了不行撒

网友:
要看开启信号接在哪里了啊

网友:
如果你搞对了,那么那个脚位的电平拉低了吗?

网友:
是转变为低电平开启  开启信号的电压被拉迪了

网友:
用个NPN的管加2个4。7K的电阻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电阻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2 个4。7K的怎么接?接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