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 七彩红 945 MD2 点不亮 诊断卡显示 EO

楼主(2010-02-09):
七彩红 945 MD2 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显示 EO ,上假负载测钟没有电压,主供电上假负载不正常,上CPU正常,时钟晶振起振电压在1.3-1.6,我是新手,不知怎么下手,这种主板时钟供电是3.3V吧,不知是不是时钟芯片坏,芯片是RTM875T-511,手上没有这种芯片,不知能不能用其它的代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判断上cpu电压时钟正常,看复位信号正常否,若正常检查cpu上到北桥数据地址线,bios等

网友:
一般E0是没有抓到内存

网友:
补充下 点下重启键掉一会儿电又自动上电,有时能开一次机

网友:
CPU座子是BGA的吗  压压试试

网友:
好像修好了 是时钟芯片旁的330和220电阻虚焊,开始量了有的电阻没有电压,就试着加了一下焊 ,好了 。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