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暗屏,如何修屏思路?

楼主(2010-02-09):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LED屏,屏暗能看到ASUS的开机LOGO图标,用其它好的LED屏换过来就是OK正常,这屏换到其它电脑上依旧暗屏。
判断是LED屏本身的问题了,如何修暗屏了,思路?

现象:LED屏供电从3.3V的保险好的,有电压过来。屏本身有条九根线的排线,三根线有34.5V的电压,其它六根线无电压
整本是被摔了下?怎么暗屏了?

求屏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发个图片来帮你看看。

网友: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LED屏,屏暗能看到ASUS的开机LOGO图标,用其它好的LED屏换过来就是OK正常,这屏换到其它电脑上依旧暗屏。
判断是LED屏本身的问题了,如何修暗屏了,思路?

现象:LED屏供电从3.3V的保险好的 ...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没深刻的泡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h.php?searchid=1428&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page=1

此机堪称神奇,经历过全身水洗,掉到水盆里了。维修站给清理了,无果。回家,放了N多天居然能好。
用了几个月,进水的后遗症还是出现了。最近屏不亮了,接外显正常(客户有点常识)。拿到另一维修店,动过屏上的主芯片,但不够仔细,针脚有断线。
直接补线,从新拆焊芯片。试机还是不显,手电筒在屏反面一照,字符有了。只是没有背光。没有背光好修,无非是供电,控制开关和高压条的问题了。找了半天发现没有高压条,有点晕。突然反应过来这是个LED的屏,不需要高压驱动。
测个LED灯供电19v,开关控制5v,但LED灯就是不亮。再测亮度调节,没有电压,不会是这个原因吧。如是高压条,应该没有多大影响。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所有然来。想拆主板,因进水太多怕搞砸了。不好收场。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试试看了。切断亮度控制线,直接短接亮度控制和开关。试机背光亮了。

网友:
没修过LED的屏

网友:
不是高压条就是线路虚焊

网友:
LED屏应该没有高压条吧?

网友:
呵呵 。一样有控制信号的 好好找找

网友:
没修过哦,不过呢控制是绝对要有的,有没有量过别的屏线上的电压是否一样呢!对比一下有条件的话!

网友:
三根线有34.5V的电压 哪有这么搞的电压

网友:
很想知道 led屏工作原理  知道的师傅给 讲解一下

网友:
没控制信号哎        你没找到吧

网友(2010-03-22):
我的屏是有一排暗屏 晕

网友:
之後我想大多都會採用LED 這部份技術要趕快累積起來~

网友:
没修过 直接换屏幕吧

网友:
dell pp13s led 亮一下就暗屏

网友:
啊,这,这怎么修啊,,,,,,LED要是不行,我也和上面的学去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