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8脚的。FLASH芯片。他的工作原理和脚定义,怎么能达到写入条件吗??

楼主(2010-02-09):
谁知道。48脚的。FLASH芯片。要接几支线才能达到写入条件吗??我的多功能编程器没有这个接口。。这个编程器太贵,咳。所以我想谁知焊几根线到多功能编程器上面,可以达到烧录条件?还有他的工作原理。。谁有资料发一支吧?

网友:
求助,谁有写48脚 flash芯片的,编程器,我需要你帮我写一只!!!

求助,谁有写48脚 flash芯片的,编程器,我需要你帮我写一只!!!路由上用的那种FLASH芯片,48脚的,我只有多功能编程器。。没有这个功能。。也不值得为这一支,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厂家是谁。你是那里的

网友:
型号是,S29AL016D70TF102,我是河南的。

网友:
到电脑城去找卖编程芯片的地方写下。

网友:
S29AL016D70TFI02@TSOP48 [SB247-B4806]
找了半天 可以刷我这里 不过我们很远

网友A:
请参考下图接入编程器。

网友:
这个要通用编程器来写的,,,你的多功能编程器是不是写液晶的那种呀,,它是不能写这个的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下图接入编程器。

是不是不同品牌的FLASH都这样定义的?

网友:
贝尔bg100a,这个路由器有jtag接口,曾经把db120的芯片拆下放在bg100a上刷uboot,救活了db120,有这种路由器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2015-03-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05-11):
有什么办法能读取写入 我的是580U 大概不能写入和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