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ron”

楼主(2010-02-09):
一张INTEL原装主板,客户说是因为带电插AGP显卡,导致AGP无法使用,后测试发现只有A1 12V不正常(为2。6V),因找不走线,可能是走PCB中间层,所以直接用一导线接ATX 12V,AGP显卡正常显示了,但开机自动进CMOS画面,保存退出后重启,显示“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ron”,一直都是这样,什么办呀

网友:
哪个跳线跳得不正常吗?有没有清下CMOS试试?

网友:
这个英文大概的意思是让你关闭电源,正确设置跳线后按正常的方式运行

网友:
就是那个BIOS蕊片旁边的跳线,跳到另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
英文提示你关机后调整一下跳线,有的机器看提示就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
cmos  跳线跳错了吧,  原装板会这样的,

网友:
看看板子上啊有跳线接错或者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