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A黑屏求助

楼主(2010-02-09):
接到客户的一台联想E390笔记本黑屏,重做显卡后机器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有白色竖线,显示屏有时可以显示,只要可以显示是正常的,显卡我是拿下重做的,请教高手是我显卡没有做好,还是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显卡,先加些温或时间再做吧,实在不行再换新

网友:
建议重新换个显卡好了,这样更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