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怎样解决HP2133经常返修问题

楼主(2010-02-09):
我修过几台hp2133都是加焊北桥芯片就可以正常了,但没有过几天客户又拿来了,于是我就把北桥重新植珠,没有想到也是用不到几天有回来了,大家来说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虚焊,比如ICH,。。。

网友:
嗯。。。不要光考虑一个地方

网友:
会不会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只是搞北桥的时候间接影响到它,所以好上几天

网友:
我感觉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我在不亮的时候加焊过cpu和南桥都不管用,最后还必须加焊北桥,结果还是返修,hp能设计出这样的机器也投入了不少心血,不过有的机器还没过保就坏掉了

网友:
我今天试了北桥的温度烫手,我觉得还是要换北桥,我在北桥上又加了散热片还是烫手,我觉得还是要换改进的版本的桥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早就应该换一个了吧。。。

网友:
重新植铢做桥稳定,加铜片,改长转反修大大降低

网友:
晕这机器容易虚的是U吧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件吧,不是所有桥加焊都可以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加焊后机器不开机。有代机无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空焊吧

网友:
这个是VIA芯片组的吧,我也碰到过返修的,

网友:
这机器很好搞的。那北桥和U之间有个散热片的。不过这片中间是空的,这样会影响北桥的热量传递到U的散热风扇上的。我找了个铜片打磨,涂上散热膏放到北桥和U的散热片上。在加个散热胶垫直接放在上面,让键盘能帮助散热。这样修的机器翻修控制住了。但键盘发热会高点的。

网友:
11# 本本客 哥们 最后你搞好了么?我也是遇到了有待机电流,无触发

网友:
还是北桥吧

网友:
U虚焊不可能没有触发啊。应该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很好搞的。那北桥和U之间有个散热片的。不过这片中间是空的,这样会影响北桥的热量传递到U的散热风扇上的。我找了个铜片打磨,涂上散热膏放到北桥和U的散热片上。在加个散热胶垫直接放在上面,让键盘能帮助散热 ...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种散热方法,这个板在我们厂有几十片不稳定的,都是用用一段时间又无显或是死机/ 后来要求全部重做过北桥才发货。
这个板如果数码卡跑OO的一般CPU坏的机率大了,另如果数码卡跑到85不动了的,那是BIOS有问题了,重刷过就OK

网友(2010-03-29):
同意17楼的,觉得很有用,我也是修了几块现在正在轮回返修中,郁闷死了,总是加下又好了,    那个BIOS也有问题的吗??

网友:
我觉得是LED背光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