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 SG-300ATX-VI 不能启动

楼主(2010-02-09):
绿线有3.8V 紫线有5V
图上我画圈的地方有一色环电阻烧坏(已拆除) 求此色环电阴阴值.或本电源电路图

网友:
看下这个电阻在电路上哪个位置,然后大致估计一下阻值,再用电位器来调试!

网友:
哈哈 这种板子都是 这个地方烧掉 看别的板子对比不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LZ可以从大的电阻往小的电阻代换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22欧

网友:
这好象是连接着ic 494或7500的供电脚的吧要是的话ic也该换了

网友:
烧掉的是不好解决,勉强代换的后果可能会造成故障扩大,个人建议先放一放,(如果不是很急)要不让客户换一个二手的,作为维修的这样的电源应该还能遇到,下次就可以弥补上这个空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说的准确,是22欧的,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实物图与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开. 本人初学.求一图纸.有的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该电阻为KA7500供电脚的限流电阻,阻值为22欧,该电阻烧坏后7500应该也坏了,请LZ仔细检查辅助电源整流、稳压电路部分及7500。

网友:
如果真的找不到电源电路图,可查电阻接电源集成电路的功能脚,找相近的图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