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6a硬盘求教

楼主(2010-02-09):
ST340016A盘本来只是前面有几个红块,勉强在用时不时死机重启,后低格.前面没变.10%之后全部成了坏块,用MHDD开
ERASE扫描到21443715处就扫不下去了..几乎满盘都是白色的W ,不知何故 ,还能修吗,要如何修?

网友:
开SF,N2,AA,22.
估计磁头已经不行了,修复的机率不大。

网友:
低格也会损坏磁头吗?

网友:
只有先做了自校准看,磁头没坏修复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自校准要怎么做?用软件还是用仪器。

网友:
自校准需要设备和软件并用的,业余条件下估计不可行。

网友:
没错,ST的做自校才是完美的修复。只要有COM线就才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指导,看来我是无望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