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一槽管用,二槽不管用。为什么刷BIOS好了

楼主(2010-02-09):
MS-7139 VER 1.0l-vk8t890m
内存一槽管用,二槽不管用(2槽子阻值都一样)。为什么刷BIOS好了

顾客主诉:内存一槽管用,二槽不管用。如论插入二槽什么内存都不认:报警。但是1槽子带起来,2槽子CPU-Z能认,可以看内存到型号。
尝试维修:CMOS放电,换内存槽,IO,加焊排容,换供电3055.都无效

无意中刷了BIOS,结果好了??

想不明白

网友:
你的客户有可能吧BIOS设置错误  或者 bios程序错乱  一个能用另一个不能用明显 的嘛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保留原BIOS,并和新刷入的BIOS文件比较,看那些地方有差别。
如果完全没有差别则可能是设置问题。如果有差别那就是原BIOS本身的问题。

网友:
干维修的,修主板第一个步骤就是放电的。应该可以排除顾客乱调BIOS的可能

网友:
bios设置的内容是保存在南桥里面的。
估计当时放一下电就好了,如果试验过,我也想不通了。

网友:
bios设置的内容是保存在南桥里面的。
估计当时放一下电就好了,如果试验过,我也想不通了。
引用 网友A:

我接顾客的板子,第一个步骤就是放电的。

网友:
不会BIOS虚焊把 可能也不大啊   费解啊

网友:
是给联想OEM的那个主板吧   k8t890   939  ddr 1代内存  PCI-E
这个主板最爱出的毛病就是烧北桥旁边2个P3055LD 和第二条内存不好用 。
我这里坏了好多次北桥P3055LD了    并且所有内存第二条插槽都不好用, P3055LD 温度奇高 开机几秒后70度左右。 无论是用闪龙还是速龙CPU都是高温,换内存显卡电源之类东西完全没用。怀疑是主板设计问题。

网友:
是给联想OEM的那个主板吧   k8t890   939  ddr 1代内存  PCI-E
这个主板最爱出的毛病就是烧北桥旁边2个P3055LD 和第二条内存不好用 。
我这里坏了好多次北桥P3055LD了    并且所有内存第二条插槽都不好用, P ...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板子,939,板子后面都烧黄了

为什么第2条都不好用呢?新机器的时候,2槽管用。过质保了:2槽子就不管用了呢?刷了BIOS就好了呢?

网友:
BIOS有问题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无法解释

网友:
只要有 信心  天天有奇迹

网友:
这个主板BIOS坏的还真少,楼主会不会在维修中有忽略的东西

网友:
bios这个东西关联太多  先刷了他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块板一槽能用另一槽不能用。量电压正常,后在板子后面仔细瞧下,是有断路了。补线后就OK啦。因为BIOS问题,一槽能用而另一槽不能用的情况确实还没有碰到。

网友:
这个恐怕只有对计算机原理有深层认识才能解释了,但绝对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晕死,电压都正常的话,唯有试试刷BIOS了,还不行就不知怎么修。

网友:
这问题我没遇上,奇怪

网友:
干维修的,修主板第一个步骤就是放电的。应该可以排除顾客乱调BIOS的可能
引用 网友C:

我还说了有可能是bios程序错乱

网友:
呵呵,首先我很同情LZ,而且我很欣赏LZ这种好问的精神,但是你要做到不求甚解!像这样的情况很难说的,也许只能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说吧

网友:
估计是 主板的 设计问题;

早前,修过 V星 的一块 939 主板 (非代工的),也是 只认 第一内存 插槽、只要插到 其他内存槽上 ,主板就会报警;

现在 才知道 需要 刷 BIOS!

网友:
我一直怀疑这个主板是联想自己设计的  V星和精英只是给代工    因为一个客户一起购买了20个联想品牌机   扬天M5700C A64 3500 (主板型号和外观都一样,都是K8T890芯片组,只不过有的是V星有的是精英),总是坏北桥供电的P3055LD   (无论是精英还是V星板) 在维修中发现 有些板子第二条内存插槽不好用,搞的是老恼火了。
还有这块主板温度太高,搭配AMDCPU温度也高。怀疑是温度高引起一系列故障。

网友:
呵呵...这个板就这样的,如果你插两根就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BIOS内的设置错乱了, 所以刷了BIOS就解决了.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 总是个经验 呵呵
这个如果真的要问为什么  那对电路的理解能力至少也可以单独设计主板了

网友:
有可能BIOS里面程序乱了

网友:
电脑像人脑一样有时也会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虚焊还能着机?

网友:
BIOS程序中有读取内存这一项,并且能返回出内存错误的代码,显然刷BIOS,插槽二就能用了,不足为奇,

网友:
BIOS错误的话  会有很多想不多发哦的问题  毕竟系统的底层是由它来管理的

网友:
放电就OK了!

网友:
楼主注意当时换过cpu吗?939 双通道,cpu有坏的。

网友:
原来出厂的BIOS版本有问题吧~~?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上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原来出厂的BIOS问题,我见很多昂达的主板BIOS.出厂BIOS还是测试版本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有遇到过,但是那时都是整板换掉,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一直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