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槽用什么好?

楼主(2010-02-09):
不要说锡炉啊,那东东没有。

网友:
专用的锡炉最好,就像论坛上一位朋友DIY的那样。你就不能学学别人?没有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我用风筒一样的换,对着加热,一手慢慢摇。一会就下来了,这个也是那天给憋的,炉子坏了客户急等要。就直接用风筒居然一样可以换,最后用烙铁补焊,不过最好还真是炉子好

网友:
看别人用锡炉换插槽,那个羡慕呀。特快!
我自己还在用风枪+吸锡器。

网友:
风枪+吸锡器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斜口钳把槽子塑料夹碎,用老虎钳拔掉塑料,用烙铁把针脚拆焊掉,用风枪把孔吹通,上新槽用烙铁焊好。这样也行。

如果能定位要换掉针的话,只换针可能需要技巧。

网友:
不知道是我吸锡器不行还是技术不行。

以前跟着师傅学的时候用烙铁加吸锡器很顺手,有几年没用过了,去年9月份开始自己搞维修,现在却怎么也吸不出来。

网友:
前面加个高压帽的导管,增加气密性。

网友:
不要说锡炉啊,那东东没有。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就锡炉最管用。

网友:
风枪加吸锡器就行

网友:
风枪和吸锡器多长时间能换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