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旭日420M 冷机不开机

楼主(2010-02-09):
有没有高人给个明确的答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单上电池能开机。单上电源不开机,电池电源一起用也不开机。只能是先用电池开机。在插电源。这不愁死人了吗?
不开机

网友:
这和是不是冷开机有什么关系啊?文不对题了哪,还是热机的时候用电源也正常?

网友:
电池还能充电啊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隔离吧,恐怕有管子坏了

网友:
是不是隔离电路主IC有虚焊。

网友:
还是修触发电路啊!~

网友:
查acin信号看正常不

网友:
不懂就不要瞎回瞎看瞎了解,旭日420M有这个痛病的。很多高人查过机器,都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冷机通病的,联想还发了文件的,要求返厂升级的

网友:
既然用电池可以 用电源就不行 而且电源电池一起用可以开机 可以判断出的是故障应该在电源电路这部分 最有可能的就是隔离保护 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现在也出现这情况了!09 11月才在联想换主板的,现在回乡下用一直开不了 开N久才能开到 之后就可以了 我用适配器的

网友:
这是通病 需要改料就好了。

网友:
这个啊好像有个信号出的问题上次修过类似的

网友:
快乐的生活
有具体步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