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黑屏19寸

楼主(2010-02-09):
今天接到一台 HP19寸的液晶 型号是;l1908w
     故障是一开机黑屏       我先吧灯管换了
  现在还是用一会就黑屏
  求求各位大哥大姐告诉一下小弟
  谢谢了啊

网友:
看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吧!

网友:
你弄错了啊,它不是灯管的问题。是高压板不对啦!!!!!!!我经常修的。高压板大芯片是oz9938gn的?你加我吧,我告你!!!

网友:
你没有外接灯管再试一下,不过我估计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2路是一样的,对比修

网友:
1。接两个好用的灯管测试,看鼓掌是否消失
2。测电源12V输出是否 偏低 偏高  跳变
3。高压板的问题
4。如果黑了以后按开关还能开启,也有一定几率是按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