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 dell 开机针脚

楼主(2010-02-09):
真晕 连型号也没找到 有图 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了
DELL

网友:
把全图发出来 我帮你看看

网友:
这是 全图 不太清楚

网友:
你对块划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划出火花来了 也没找到 不知道是 主板不加电还是没找对 不上内存 有短声报警 自动上电
加上内存后自动通一下电 就完事了 结果没找到pw

网友:
用表量一下啊

网友:
我想确定到底是哪根 然后才有思路维修 是修不加电 还是加电不显

网友:
现在板子上有没有明显短路的?烧伤的?如果没有请测一下这里

网友:
8#说的对,我感觉也应该是这里的,那个黑槽里应该有个缺针的,LZ可以试下不缺针那排正中间的两根针,

网友:
可否上张清楚地照片 好像是你那张图片右下角模糊地区域 你找找看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有没有开机点压 在不行就强行开机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内存就报警,

网友:
划出火花??希望NQ没事……我记得是缺针旁边的一组 哪一组忘记了

网友:
应该没事吧 还有报警声呢

网友:
就如图下2种可能,不确定的话就用笔量一下。

网友:
IBM和DELL还有INTEL的我都怕遇到

网友:
收藏了 就是 15楼说的 先谢谢了 我的是775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