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100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0-02-09):
一联想昭阳E100的本,有时候能加电,加电的时候怎么用都正常,但是有时候放一天,就怎么也加不上电了!待机电流0.9A??
联想

网友:
重点看看系统供电,充电电路,南桥等

网友:
待机0.9a不正常,短路,找原因

网友:
0。9是不是插上电池啦?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什么情况 不清楚啊 什么都没量鬼知道!

网友:
待机偏大,查查不正常时南桥是不是少组电压,我修过这种机子待机偏大的问题

网友:
0.9是不是自动触发不显呀 你把电池拿掉看看

网友:
电池拿掉了,还是一样!就那样,放那几天不用,再用的话就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