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稳压二极管的色环识别(新)

楼主(2010-02-09):
最近弄一设备,上边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损坏 上边色环的颜色为 红 蓝 绿 ,到网上搜了一下,结果如下
由于小功率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在管子上标注型号较困难,所以一些国外产品采用色环来表示它的标称稳定电压值。如同色环电阻一样,环的颜色有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它们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2、3、4、5、6、7、8、9、0。
有的稳压二极管上仅有2道色环,而有的却有3道。最靠近负极的为第1环,后面依次为第2环和第3环。
------仅有2道色环的(图1)。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数,即“×× V”(几十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如:第1、2环颜色依次为红、黄,则为24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的(图2)。标称稳定电压为一位整数且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个位上的数值。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共同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如:第1、2、3环颜色依次为灰、红、红,则为8.2V。 文字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不同的(图3)。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整数并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十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第3环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笔者仅见过棕、黑、黄(10.4V)和棕、黑、灰(10.8V)这两种。

红 蓝 绿算下来 26.5V.
为了验证结果,我特意找一拆机二极管色环为 红 绿 黄 计算结果应为 25.4V 但实测稳压值为19V左右.
于是开始查找相关资料.查到些资料,现制作成一表,现与大家分享.

对照此表查询 红 绿 黄 的稳压值在18.63.-19.59   和实测19V接近.   那么 红 蓝 绿 的稳压值应该为21V.
由于生产厂家众多,所以还要看实际应用来判断,资料仅供查询参考.

网友:
好东西!我得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好象写得不是很明白,我也看得挺糊涂

网友:
好像很难懂··可能是我太笨吧·

网友:
好东西!我得研究一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622-1-1.html

网友:
意思是说有两种或者更多种的贴片稳压二极管的色环定义。 第一种的,用灰色的字表示的,来源于网络。我查询后用手头的来验证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于是又到老外那边去查了另一种定义,和我手头的正好能对上,于是乎和大家来分享,当碰到此类管子的时候可以快速查询。

网友(2010-04-13):
有是有这样的元器件,不过很少用到。

网友:
都不知道贴片的稳压二极管是什么样子的哦~

网友:
液晶上有一个玻璃稳压只有1环蓝色,实际测量一端12V,另一端0V,只有1环的又怎么查?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个环的怎么查。。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2014-11-05):
就一个蓝环,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2014-12-20):
好资料,就是这种稳压二极管比较少见。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
这个是玻璃封装的这样标吧。

网友:
值得借鉴的知识,学习学习。

网友:
是要死记硬背吗?MG

网友:
能再压缩简单些吗看了头好大哈~

网友(2015-02-21):
此次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不懂,太笨了

网友A: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2015-05-08):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