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cup没电压,屏幕可以点亮,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0-02-09):
cup没电压,屏幕可以点亮,有遇到过吗?
屏幕

网友:
数码卡跑 17

网友:
要是真有这种事,以后电源可以做的好小 了。。。

网友:
敢问LZ,CUP是什么啊?

网友:
听说过,在地线上猛测电压,怎么测都是0,不过机器正常能用。

网友:
cpu啊,,,,,,真的这板子太怪了

网友:
天啊,没人相信我。我是测了又测,一遍,两遍~~~~~~~~ 就是没电压啊,

网友:
晕死 你这块板子是用太阳能的吧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不会吧,怎么可能啊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啊

网友:
晕死 你万用表坏了吧!

网友:
如果测试中出现了错误,,,,,,
你就用手摸U是否烫就知道有没有供电了

网友:
我们大众是不会这么容易被忽悠的!
无源CPU估计10000000年后才能研发出来!

网友:
楼主你检查过表了吗?换几个点看看,总是不应该没电压的。

网友:
感觉表坏了

网友:
我自己也有体会。但是上的负载。

网友:
哈哈,是你的表笔断线了吧

网友:
LZ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了

网友:
板子别人改过供电吗

网友:
少见啊,cpu有温度吗?

网友:
有无 检查过 你的 万用表。

网友:
楼主刚喝过酒了吧 要不就表有问题

网友:
478的 有的上U才有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共用地线有区块分, 刚好你量的地和CPU电压的地是不同块才会量不到.

网友:
至今没遇到过~!嘿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到!

网友:
要看量哪,怎样量了。对高频电路要用示波器。

网友:
表笔针尖氧化~~~

网友:
该板是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块板

网友:
闻所未闻,,,如果是这样,,CPU也不用了 省个CPU 要少花好多钱,,,也不用安散热风扇了,

网友:
没见过   要是真有 我们都要转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有什么?刚刚论坛里还有人发贴说问插上假负载诊断卡不跑码怎么办呢……居然还有一大堆人回复,汗~~~

网友:
你用什么表来测,真神人也,楼上有人说楼主可能是太阳能板的,不知道沼气行不行呢

网友:
CPU没工作,就不会跑码,
要想CPU工作,第一大条件就是给它供电。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坚决着你的观点。让别人笑话。
你说的屏幕可以点亮,是说的屏幕上面的:“无信号”吧??

网友:
真的这板子太怪了

网友:
楼主你表坏了吧....

网友:
楼主请问CPU 是什么?

网友:
”显示器亮了“是什么意思啊?cpu不供电,诊断卡也不会跑码的。是表出问题了,表笔出问题了,是接地不良,还是楼主点错位置了,还是猪真的飞上天了,呵呵。楼主还是仔细些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可是发贴前总是要思考一下吧

网友:
我也正奇怪了.我的台式机没有电源,它自己也会点亮.自己会上网了真是神了.

网友:
CPU 没电压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测量的问题就是表的问题

网友:
测的应该是地线吧!哎!太有才了!

网友: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楼主是这样测的。把CPU取下来。测没电压。然后装上去。亮啦  哈哈

网友:
楼主你那CPU卖不?

网友:
还好本人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测了半天也测不出电压来。而显示器又显示了。郁闷了半天才发现万用表是用的交流档

网友:
看完全部回复,大家都很有艺术细菌,特别是LZ

网友:
你的万用表坏了吧!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CPU没供电也能亮,要CPU何用?

网友:
这种现象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不知道楼主测量的是否正确?首先要找好地线的点位,然后测量CPU供电的电感才行!不行就换个接地点!

网友:
我修了那么多主板也没碰到过楼主遇到的这种情况,什么怪事都有

网友:
听说过,在地线上猛测电压,怎么测都是0,不过机器正常能用。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624-1-1.html没戳对地方吧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万用表坏了。要不然就是表笔或者档位有问题。

网友:
就是   你的表坏了吧

网友:
LZ是在挑战真理的极限

网友:
肯定是你测错了地方,好不就是没有测好,万用表坏了。CPU没有供电是绝对不可能点亮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发错地方了吧,很强很搞笑

网友:
张先生不是说了么  在地线上测,当然是 没电压了啊

网友:
是不是没接CPU测的,有的主板不上CPU是没有内核电压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