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主板不重装系统

楼主(2010-02-09):
换了主板不重装系统,蓝屏7B怎么办,怎么解决,就是不能装系统

网友:
没招,要么就修原来的主板

网友:
安全模式呢,能进就好弄

网友:
除非换的主板芯片组相同可能不蓝屏

网友:
先格 C盘,再重装系统。

网友:
我P35换到 G31 无需重装.

网友:
先用把c盘给备份了,再装系统。装好后用ghost浏览器把需要的文件提取出来就行了。

网友:
7B的问题是,IDE通道器里把硬盘禁止掉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换回原来同样的主板,系统要认硬件,比较难办。

网友:
把硬盘卸下来,找一个与原主板芯片一样的主板上上。进入系统之后把所有驱动都卸掉。相关操作请上网找一下GHOST系统封装的教程。完成后把硬盘挂回去或直接封装一个GHOST系统。

网友:
说实话,比较难啊,,应该是要什么程序吧,,没办法重装,或者很麻烦吧?

网友:
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如果能就在安全模式下安装一下主板驱动试试。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就把主板的驱动卸了看看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吧,要不格下c盘,试试

网友:
换了主板也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有可能是其它的板卡的问题。

网友(2010-06-27):
把硬盘挂在别的硬盘上拷出来

网友:
按F8进安全模式,认认硬件驱动,认完了重启就可以了,但是没有认出来的,就得自己下载了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2013-08-03):
我也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