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707能用电源13007替代么?

楼主(2010-02-09):
BENQ的高压板上的(灯管附近的)
C5707能用电源13007替代么?

网友:
不能,工作频率不一样。

网友:
最好还是用C5707代换

网友:
是呀,最好还是用C5707代换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用c3807.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网友:
不是频率的问题。
13007属于高反压管,这种东东的饱和压降较高,用在低压电路时效率低、功耗大、发热高,会在短期烧毁。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换上去不坏也不会工作,最好还是用C5707,或者C5706都行的

网友:
还是用C5707  不然发热大,,,而且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