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跑0B

楼主(2010-02-09):
精英P6SEP-ME 370的板子
故障现象:
加电,诊断卡跑0b.
故障检修:
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3.3V,系统总线供电3.3V,时钟2V左右,基本正常.打系统总线对地数值.数值明显不对,两脚对地阻值应该相同.系统总线一路进时钟IC,一路进南桥或者IO.
跑线,3.3V供电通过472上拉电阻,一路到内存槽的两个脚,另一路进入时钟芯片.检查472电阻,拆掉472电阻,对地数值依然不对.继续,查时钟芯片的两脚,将两脚挑起悬空,再打对地数值,数值正常,不过数值720左右,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但是两脚数值已经完全一样了.
加电,诊断卡还是跑0b,看来故障还不是在这里.再继续.查询了一下资料,跑0B一般来说已经点亮了.难道是集显问题?插了一块独显,还是跑0B,排除了显卡原因.资料上还说有可能是键盘造成,我也不管对不对,反正检查一下,查键盘供电,时钟,数据,都正常,电压都在5V.
将CMOS清零,再加电,问题依旧,最后一招,刷BIOS.下载最新资料,刷写,再次加电.还是那样.......
绝望了..........难道报废了?
呆呆的看了看主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注意到了主板上的JP3跳针(FLASH),1-2为ENABLE(开启),2-3为DISABLE(关闭).这个跳针的作用应该是BIOS写保护.开启应该是不可以写BIOS,关闭后可以刷写BIOS.(这里提示一下,我当时刷BIOS的时候,是将BIOS芯片拿下来,用刷写器刷的,别看误会了).这个跳针是接在1-2,也就是开启状态,我将跳针跳为2-3,本着试试的想法.再次加电.只听到滴一声,顺利点亮.一阵大喜呀.......
但是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个跳线怎么会影响到主板的启动呢?请明白的朋友给个解答!
还是不放心,装个98试试看,结果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那个跳线好像不会影响机器正常启动吧

网友:
常理来说,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我也反复试过,只要我把跳线跳回来,马上又跑0B了.跳回来就马上正常了!

网友:
那跳线是谁把它搞到开启状态的呢?自已会飞过去吗?无语,这问题放我这一定搞不定!我更菜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故障,但我的是笔记本啊!

网友:
你吧电池扣下来试试能启动不 启动不了就是南桥供电的跳针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都碰到过,还没解决呢。

网友:
稀罕,像这种老主板就是电池电量不足也可以正常启动,跳反更不影响。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