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弹不出来,如何维修

楼主(2010-02-09):
光驱弹不出来,如何维修,请各位老师和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动作嘛,如果有动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条皮带,或在皮带上适量加一点松香水

网友:
一般都是皮带的问题 齿轮上点油 要是皮带黏住了清理干净换根新的

网友:
换皮带最好,或者想办法把皮带弄粗糙些也行

网友:
一般都是皮带老化造成的,一般用烙铁将小皮带轮烫几个小槽(不要烫破了)这样皮带的摩擦力就增大了基本上可以淘汰用松香的办法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个这样的光驱,都是用尖烙铁把绕皮带的两个塑料转盘,上下烫出毛糙点。百试百爽。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  正巧我碰到一个光驱弹不出来的毛病

网友:
呀!LZ可以拿个针朝光驱正面有个小孔里一戳就能弹出来了(边按开关,边戳)~~~那个出不来就不用理会了,一般是不修的,自己搞着用就可以啦。 皮带老化了不用修拉 也不值得修

网友(2010-04-07):
刚刚试了一下楼上的方法,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呀!LZ可以拿个针朝光驱正面有个小孔里一戳就能弹出来了(边按开关,边戳)~~~那个出不来就不用理会了,一般是不修的,自己搞着用就可以啦。 皮带老化了不用修拉 也不值得修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正确易行.你先试试....
不行可开壳换个皮带就好了.........

网友:
一般拿个针朝光驱正面有个小孔里一戳就能弹出来了,如果不行,那就换皮带。不过有些不是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