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我的一台暗屏液晶维修经历

楼主(2010-02-09):
2月6日有一客户送修了一台沐泽电脑的显示器是17寸的液晶。灯管是四条u形的(拆开壳以后才知道)。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正常屏幕为暗屏。供电用的是19伏适配器。以为是高压板故障,拆壳后仔细看高压板无明显外伤,连升压变压器也和新的一样。于是光板上电,没有问题,可以显示。(心想赚便宜了)于是装回原样,再点还是不亮。便再次拆了测,是可以点亮。遂以为有地方短路,清理所有灰尘,挨个上螺丝测试,直到没有问题。便让客户拿走了。(真赚便宜了,哈哈)2月8日偶还没到公司,公司同事打电话说有一台以前修的显示器没修好客户又拿来了。想了半天没想到是谁。到公司一看:沐泽17寸液晶。---故障依旧,客户说回家后就没用过。哎!再次拆壳,拆掉下边一组电路的一个Nch(姑且叫上管)点两根灯可以便换另一组供电测试,灯管也亮。装回所有拆下元件。把主芯片OZ960G去保护点亮灯管。心想只剩下保护电路了,一想头就大。断电再上电测试又不亮了,测电压没有了,测下面一组的一对Nch,下管击穿,换。还是没电,又找到F1保险一测坏了换。再上电没问题,拷机4个小时无问题,让客户拿走。仔细回想维修过程这个应概是一个Nch性能不良造成的故障,第一次没找到原因是因为没有仔细测试各个部件,还有就是性能不良确实不好测!

网友:
性能不良的最不好搞,很容易就让人走弯路

网友(2010-03-11):
搞维修细心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