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传输超慢。。。请教是什么问题,温度达65

楼主(2010-02-09):
硬盘传输超慢。。。请教是什么问题,温度达65         东芝30G

网友:
出现黄条了,接近警告值了,可能是盘体的问题.

网友:
排除接口不良,可能就是磁头老化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40G的 安装系统后,,,非常慢,,,没有办法,,只能换了一个,,

网友:
没发现有坏道,会不会有什么小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我的20G的ST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碰到好多这样盘了就是慢没坏道

网友:
盘体老化了

网友:
我也赞成是老化了,

网友:
估计硬盘工作于PIO方式了,但UDMA错误读数为0,可能是你从来没打开过UDMA模式。

网友:
楼上的请问下怎么改模式呢?

网友:
BIOS里相应通道要设置成AUTO或UDMA模式。
设备管理器里相应通道要设置成UDMA模式或删除后重启,让系统自动认。

网友:
可能是盘体漂移大了,寻道不容易准确造成整体速度慢.楼主把基准测试跑完,然后看看寻道时间,如果有很多黄点在上部的话,然后这个盘的振动整体偏大的话,就是这个原因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