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示波器和鼎阳有何区别

楼主(2010-02-09):
网上有两种一样的外型就是牌子不一样一个是安泰信一个是鼎阳,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
一个公司的----------鼎阳是 安泰信的分公司----和hp 合作的。
以后 很多产品会过度到鼎阳旗下 ---因为 产品和别的牌子 有异曲同工之出 打了几年官司了 所以 才去 弄了个分公司---
我也是道听途说--不对的地方 楼下的指正

网友(2010-03-30):
那麼这兩家的產品規格相同,買哪台都一樣囉~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安泰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