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个主板bios编程器 大家推荐下好吗 我不会买

楼主(2010-02-09):
最近想买个主板bios编程器 大家推荐下好吗 我不会买  比较好一点的

网友:
除了用于主板维修外,还用于其它的维修吗,,,这个很重要,,不然入手后 发现只能用于主板的维修,,

网友:
我还想修笔记本   显卡

网友:
西尔特500P

网友:
咱基地就有卖 在基地买关键是放心

网友:
我正在用VP-490,之前遇到一点小问题,现在解决了!感觉可以!

网友:
西尔特3000u好还是 500P好呢

网友:
说说  大家都用什么编程起

网友:
西尔特580U,我就是用的这个,挺不错的,在买个进口的转接座,用起来爽啊,1800元。

网友:
买个能刷8个腿的BIOIS  能刷台板  笔板  显卡的  什么牌子什么价位

网友:
现在580u不错  现在市面上的BIOS都可以刷  8脚的只要买个转接座就可以了

网友:
580U是不错,但停产了。beeprog+是编程器中的王者,不过仿的也要2K,哪么只有500P了。

网友:
如果钱多
最好上3000U 嘿嘿 或5000E------3800之上 量在一星期(70之上刷bios个数)
如果钱少可以上 580U和500P-----2200之上  量在一星期(30之上刷bios个数)
如果钱还少 就 用TOP 组合 多功能编程器 刷bios 够用了。1000元之内 (一星期刷20个bios之内)
关键楼主要酌情而定。自己是否合适,有量吗?1星期 有多少 需要 刷bios 不要凭借感觉。(感觉有了这个设备是不是维修就更容易了)很多店维修 刷bios很少。

网友:
我用500P的,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