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开机,难题

楼主(2010-02-09):
开机排针有5V电压,短接拉不低,COMS电池不接电源2.8V,接上电源只有2V了,紫色5V提供给1117是5V,输出只有1.2V了,另外拔电源的时候将黄色12V那端先抬起来,主板可以开机,头郁闷了。另外请问下1117可以用ABE438代换吗?

网友:
LZ至少应该说说板子是什么芯片组,什么I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忘记了  南桥是82804EB,848的主板吧,我新手,对于芯片组不是很熟悉    IO是华邦W83627HF-AM

网友:
还有在接上电源的时候,南桥有点小温度,不烫,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左右

网友:
南桥发热比较难修啊  最好换桥吧

网友:
开机排针一端会有正电压出来,另一端则是接地,那接地的那端有没有接地呢?
曾遇过开机排针接地不良,后来飞线处理。给您参考。

网友:
这个IO是是排针不被拉低的
1117一般是5V输入 3.3V输出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流, 你检查看看漏电流线路吧, 南桥的机会很大!!!

网友:
1117被拉底了 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1117供电电压如果正常,输出偏低 很可能南桥内部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应该短路,查cpu供电。

网友:
3.3VSB 5VSB 有没有
3.3VSB测试下对地阻止 正常再250欧左右
开机南桥有点温度 把网卡取下来看看

网友:
今天把网卡取下,1117中间脚还是对地短路,另外此板的开机一边是紫色5V直接提供的,没有经过1117,另一段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不知道为什么拉不低电压   1117取下中间脚也是短路,谢谢各位

网友:
开机所需电压大都不正常,除开机跳变信号,CMOS供电电压(南桥所需电压)外,电源保护也会造成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