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显卡检测仪怎么样好用吗 ??

楼主(2010-02-09):
这是他的介绍   ....................................AGP PCI-E显卡带灯测试仪主要用来检测电脑显示卡主芯片的开路和短路。当维修电脑显示卡故障为不显示或显示不稳定时,不必用万用表逐个测量显卡金手指对地的电阻,利用此显卡测试仪即可快速的检测,BGA的开路和短路等故障,且准确率可达到100%,是维修显卡的必备工具。

谁用过好用吗 .........我想买一个

网友:
没有用过,感觉不出来

网友:
显卡这东西,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让客户换,,,不值得投入太多的设备,,,这个不同于BGA   因为今后的维修都离不开BGA的焊接,,所以投资BGA虽说是贵点,,但是值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测试仪,不过现在不怎么用,显卡修多了也就没多大用处了,初学者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个 很有局限性
并不像你想像的 那么神奇

网友:
没有必要买这个的设备。  GPU 显存坏了 你也不好搞

网友:
无显示的显卡难修,这个工具怎么样,谁用过,好用不?

网友:
我有一个 效果不是很理想的 向GPU短路是测不出来的 那个板子没有什么东西的  就是门电路  买不买自己决定   我是后悔买了 没有用过几次 测试的不是很准

网友:
我买过。不好用啊!没有必要买这个的设备.

网友:
这个破看就是很垃圾的  我见过人家用过,就是垃圾一个   还比如和月饼学下  自己做个比这个好很多

网友:
150我买了一个,没怎么用

网友:
哈哈,虽然没买过,也没用过,
但感觉,时间久了,问题来了就知道个大概了,
所以以后只能是摆饰品吧

网友:
只能測開路,短路
這..不怎樣吧.簡單的電路+led灯
如果能測出是那個顯存壞了
或是目前供電是多少V..還實用些呢!!

网友:
用这就是省了去用表测金手指,但是测ATI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