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模糊

楼主(2010-02-09):
LG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清 过完XP就变模糊看不清图像文字。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CRT或是聚集电路

网友:
怪事哦。。。要么就一直不清楚。你确定开机时清楚?

网友:
管座有问题吗?重点查下管座。

网友:
开机后如果一直不清楚,先调FBT上两个聚焦选纽,调不清楚则为高压包或者CRT不良。若是开始不清楚,过一会儿正常了,更换管座

网友:
管坐换了...还是这样...头痛啊

网友:
往行聚焦上查是不是有不良元件,工作热稳定性不好啊

网友:
先测二次电源电压正常不正常,正常旋转聚焦电位器看有没有变化,有(OK),没有检查聚焦线是否与官座插好(重新插一次),还不正常,代换高压包,或者显象管老化

网友:
调节高压包上FOCUS电位器看图像有无变化,另外一个原因为管座氧化造成,现象为开机不模糊停一会儿就清楚了,更换完管座后还要对CRT聚集管脚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