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HB右侧红屏

楼主(2010-02-09):
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呢 偶尔红偶尔不红  用手一拍就红屏  想问下是哪接触不良造成的?
谢谢了!

网友:
象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或是这部分的电路

网友:
考虑一下消磁

网友:
尾板有脱焊了 这是CRT 不是LCD

网友:
可能是尾板上有虚焊,补一下

网友:
如果是CRT显示器的话,机器可能摔过,这种情况消磁后还是这样,管子可能只能报费了,CRT里的“网”不良